楼主(2014-10-19):
富士UG系列触摸屏连接三菱Q系列PLC接线图哪位大侠帮忙发下给我 谢谢

网友A:
这个可能要看富士的触摸屏手册,而且你要说出用的Q的具体什么型号的CPU,用哪种接口连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连接PLC那端6针圆头

网友B:
232通讯,正常条线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确的接线图发我邮箱把 十分感谢!!1226472097@qq.com

网友C:
网上很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上找不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