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9):
一台易能220V变频器出现无输出故障,不报故障提示。开机检查发现模块输出一相短路(模块是仙童FSBS15CH60F)。更换后输出V相电压偏低接近60V。用示波器检测模块输入脚(9脚U相,13脚V相,17脚W相)的波形发现V相的波形杂乱,进一步检测后更换U12(74HC00)后正常。

网友A:
驱动电路损坏,或者CPU外围电路损坏

网友B:
看来是驱动的问题,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C:
楼主发个模块是仙童FSBS15CH60F的资料看看

网友D:
这个经验很重要,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