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9):
各位大侠,好!我现在有一台9300系列的伺服控制器,使用GDC修改位置参数后按F5保存,出现两次参数回到修改前的问题,请问大侠有什么高见?

网友A:
修改的位置参数是否超出范围或输入错误,若是,会自动回到修改前的状态。

网友B:
要选择保存到哪个参数集,应该是c0003下的ps1

楼主:
谢谢!后面确认是保存参数时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