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9):
这个问题我真是困扰死我了,安装软件后,新建文件时提示无法连接到配置的SQL数据库,我已经试过的方法有:
1、关闭杀毒和360,已经安装多次软件,安装成功后不行,还是这样。
2、安装软件到C盘和D盘,还是提示这个。
3、重新下载了一个SQL 2005安装好后,还是提示这个。
4、进入控制面板的服务:开启所有的SQL服务。还是不行。
大家看这是怎么回事呢,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软件我安装到其他的电脑就没事,就这个笔记本提示这个SQL。系统是新装的,所有的编程软件都装完了,我不想再重新换系统,大家看有什么方法来解决呢?谢谢了。
5.网上我也找答案,西门子论坛说可以删除到“WINCCFLEXEXPRESS”文件夹,但是电脑根本找不到呢。

网友A:
是复制到C盘Program Files中再安装;

网友B:
在根目录下面安装试试,这个软件必须在根目录下面才装得上去。
根目录:就是在盘符里面,不要再建文件夹,而是直接放在盘符下面。

网友C:
到这个帖子下载一个这个软件。里面有安装指导视频!

网友D: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通过重装WIN7系统解决的,记住,要装原版的WIN7 32位系统

楼主:
试了N种方法,还是不行,没有办法了又重装系统后,这个错误提示没有了,谢谢大家

网友E(2017-05-27):
我的解决了。
我在网上看的,“在控制面板服务中应该可以看到mssqlserver服务,并且为启动状态。”我的服务停止了,然后启动后,再重新打开,然而还是不行。

最后我以兼容性运行wincc(选择winXP service Pack2)和管理员运行。然后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