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9):
求同行发个 变频器门板按钮启动停止的线路图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同行发个 变频器门板按钮启动停止的线路图 谢谢!
"门板"就是面板吧?变频器的品牌不同面板的起停按钮电路就不同,请把品牌型号报上来。

网友B:
手册上都有标准接线图,你可以参考一下,主要还是要调整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