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9):
今天,我朋友叫我帮他家看盏led灯,电源关闭后灯还微亮,我帮他火零现对换都无法解决,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帮助我解决一下

网友A:
漏电流。灯开关上是否也有一个电源指示的led?

网友B:
换个开关试试看,有可能开关断开的不彻底,也就是说漏电。

网友C:
一般的电源开关上,都有一个LED指示灯,是为夜里照亮指示用的,把那个开关的LED等挑了,LED灯泡就不会暗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普通开关,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C:
我家的开关都是有一个LED指示灯的,所以装了LED照明后,就是微亮,像鬼火。物业的电工来了一看,就知道什么事了,去掉开关的LED,立马好了。

网友D:
若把开关线拆开,不知还亮不亮。

网友E:
开关切断的是零线吧!

网友F:
从原理上说,一定有回路电流的,你拆下开关出线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G:
不知开关上的LED指示和灯的微亮是什么关系?

网友H:
呵呵;就是开关的原因,带小的指示灯的那种;
换成不带指示的,或把里面的那个小电阻给剪断了就不会了;

网友I:
学习了,难道LED灯的开关与普通的照明用的灯不太一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难道LED灯的开关与普通的照明用的灯不太一样?
不会是真的吧!

网友K:
   楼主的这个灯不是LED灯,害得我被ZCMY删去几个帖子.
   应该是带暗夜指示泡的照明灯,这个功能就是黑暗情况下微指示的.

网友I:
我是说两种开关在控制方面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L:
LED灯只要有少许的漏电流就会微亮

网友C:
回复 网友G:
由指示灯旁路的电流引起LED照明灯导通微亮。道理很简单。

网友K:
   LED发光管,只要有零点几毫安的电流就会点亮,开关不好的话,漏电流很容易达到这个电流等级。
   解决方法,直接剪掉发光管的引脚等。

网友M:
和等并联一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N:
确认是断的火线,实在不行在LED灯处接个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