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9):
一直没动手做过,虽然有点思路,但是还是很多不太懂得。平时一直学的西门子200 300,西门子440变频器,以及西门子的触摸屏。对通讯也不太熟悉。
要求买一台PLC,与6台~8台上海米兰M5000连接单独控制,同时还需要连接一台国产触摸屏【求推荐】
生产要求:A每台变频器都由外部开关控制  启/停
B 开机要求电机从0升到50hz的时间为 T1(0-60s)
    电机到50Hz后开始【曲线】降到30Hz 时间为T2(0-180min)通过触摸屏来设置时间
 停止 电机从30Hz降到0为T3 (0-60s)
C 最好是从plc模拟量输出 接到变频器端子 控制降频时间。
另外如果为了以后全部更改成触摸屏单独操作没台变频器启停,以及T2 的时间设置,这样下来需要多少个输出点,怎么选择经济实惠?

此外,我如果选择国产,哪款PLC是仿西门子的?

网友A:
关键是电机到50Hz后开始【曲线】降到30Hz 时间为T2(0-180min),是什么特性的曲线?降频曲线有何要求,
PLC就不要考虑国产高仿的了,S7-200系列是西门子公司在南京设厂生产的,价格不贵。
CPU226+8个通道的DA模拟量模块就可以了,大概估算的。
最好你先根据控制要求画个原理图,在根据图确定I/O点数等,

网友B:
俺觉得用个224足以,在想好些那就224XP,点不够可以加扩展模块么

网友C:
       电机到50Hz后开始【曲线】降到30Hz 时间为T2(0-180min)通过触摸屏来设置时间
       停止 电机从30Hz降到0为T3 (0-60s)
       这2条有特殊要求吗?或就是线性的下降?

网友D:
根据多少个点选个PLC,看你说的224XP就可以了,我通讯用过16个变频器的,很稳定。用DA成本就贵了。找点MODBUS的例子看看你就会了。

网友E:
深圳亿维PLC品牌不错,可以试试,UN214+8A1+(4AO)X2,性价比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