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向停车

楼主(2014-10-19):
各位前辈我现在想把仪表车床加个定向停车的功能好方便装料,请问哪位有好的想法或经验,谢谢赐教

网友A:
用机械(行程连杆撞动手柄)的方法就能实现,我单位车工几年前就这么干了。

楼主:
谢谢这位前辈的指点,不过还是不太懂能不能再详细点呢?谢谢!

网友B:
什么是定向停车?

网友C:
其实就是一个接近开关 安装时对好位置  当你要定位对准时 只要你按一下对准 转过到这个位置立即停下就OK  我做混料装置就是这样 下料时要对准对位置选择下对置程序里做好就可以

楼主:
请问这样的精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