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0):
X1得电 输出Y1 10S后停止输出
X2得电 输出Y2 10S后停止输出
X3得电 输出Y3 10S后停止输出
X4得电 输出Y4 10S后停止输出
X5得电 输出Y5 10S后停止输出
X6得电 输出Y6 10S后停止输出
要求Y1 Y2 Y3 Y4 Y5 Y6其中一个动作时其它5个不能动作
要求按输入顺序启动输出   如在输入X1后  又按下了X3 X5 X6 X4 要求输出顺序为Y3 Y5 Y6 Y4执行完毕后结束

网友A:
最后一句,如果输入X1后  又按下了X1 X3 X3 X5 X6 X4 输出顺序是否为Y1 Y3 Y3 Y5 Y6 Y4呢

网友B:
用先入先出来写不就可以吗。

网友C:
这个控制程序FX1N可以实现,都是逻辑量控制。

网友D:
   这个要求,都可以办到,逻辑复杂点.

网友E:
基本逻辑控制

网友F:
熟悉西门子,用西门子试了一下,用填表指令,加先进先出指令可以完成;不知道FX1N是否支持;

网友G:
fx3u 是有定坐标行的

网友G:
太难了,总算编出来了,说用先入先出指令的思路是对的,我不会抓图,最多写个语句表,但不一定完全正确。如你要语句表,我写上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熟悉西门子,用西门子试了一下,用填表指令,加先进先出指令可以完成;不知道FX1N是否支持;

那需要FX3U才支持,但是FX1N可以通过变址功能来维护一个队列结构。

网友A:
没那么复杂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太难了,总算编出来了,说用先入先出指令的思路是对的,我不会抓图,最多写个语句表,但不一定完全正确。如你要语句表,我写上来。

你可以发上来和我这个梯形图切磋一下~~~~

用实体PLC的话可以将M1删除,用模拟器的话还是要保留M1,毕竟输入队列数据的速度我不够快。

第一步:上电队列数据以及队列指针初始化。

第二步:队列数据输入处理,也就是将X1~X6的按钮顺序送入队列。

第三步:将数据从队列中取出。

第四步:处理数据延时并输出Y1~Y6。

最后一步:将队列数据向前移动,这样后面输入的还能入队列。

最后:用PLC去实现这种功能一点意思都没有,另外,论坛这几年一直看到有人要做一个自定义工艺步骤的程序,和这个程序也类似,看了好几年,实在看不下去了,索性写一个例子给后辈学习学习。

Regards
+20

网友G:
回复 网友I:
我写的是语句表你看看对不对必尽我是菜鸟    0, LD>  K2X0  K1  5, MOV K2X0 D0 10, OUT M1  11,LD M1
12, SFWRP  D0 D1 K100  19,AND= D1 K1  24,MPS  25,ANI M3 26,OUT M2  27,MPP 28,AND M2  29,SET M3  30,LD M2
31,ORP  T0  33, SFRDP D1 D110 K100  40,LD T0  41,AND= D1 K0  46,OUT M8031  48,LD M8000  49, MOV D110 K2Y0
54, AND> K2Y0 K1 59, ANI T0   60,OUT T0  K100  63,LD M8031  65,RST M3  66,END
 请不要见怪,我看到题都会编一下,望大侠指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写的是语句表你看看对不对必尽我是菜鸟    0, LD>  K2X0  K1  5, MOV K2X0 D0 10, OUT M1  11,LD M1
12, SFWRP  D0 D1 K100  19,AND= D1 K1  24,MPS  25,ANI M3 26,OUT M2  27,MPP 28,AND M2  29,SET M3  30,LD M2
31,ORP  T0  33, SFRDP D1 D110 K100  40,LD T0  41,AND= D1 K0  46,OUT M8031  48,LD M8000  49, MOV D110 K2Y0
54, AND> K2Y0 K1 59, ANI T0   60,OUT T0  K100  63,LD M8031  65,RST M3  66,END
 请不要见怪,我看到题都会编一下,望大侠指点。

我竟然在GX Developer中输入了这些程序并转换为梯形图,貌似完全无法在模拟器中正常工作,难道有什么窍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