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输入键盘的大小?急!!!!!!!!!!!!!

楼主(2014-10-20):
输入时显示的键盘太小,怎么修改啊
而且点开“部件”--“键盘”后显示如图,没法修改啊。急急急!!!!!!!!!!!!!!!!!!!!!下午就要验收,发现了这个问题。

楼主:
没人吗 是GC4401系列的

网友A:
自己可以做一个键盘

网友B:
没有玩过这个呢

网友C:
新建一个键盘画面,选择键盘,在键盘画面上可以把键盘拖大缩小。
在基本画面上,选择“使用键盘画面”即可。

网友D:
要是维纶的打开窗口,属性修改长宽,CTRL+A整体托大就可以了,这个可以参考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威纶确实可以不过要先缩小,放大窗口,再放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新建一个键盘画面,选择键盘,在键盘画面上可以把键盘拖大缩小。
在基本画面上,选择“使用键盘画面”即可。
新建,引用,拖动放大,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