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0):
求电铃得电线圈吸住不放原因,电铃是24v直流,得电后电铃线圈吸住不放,换正负极也同样,不知道是何原因,求解答

网友A:
可不可以调节一下衔铁的间隙。

网友B:
还是查一下电铃的控制电路吧,

网友C:
    估计是间隙太近的原因.

网友D:
有电路图吗 看看

网友E:
或可先找一下电铃工作的原理。

网友F:
这个要看控制原理实际状况如何!

网友G:
对,把控制电路一并贴出来,才能有答案。

网友H:
调整一下间隙大小。

网友I:
把电铃推杆调整下。

网友J:
是不是振动簧片的固定螺丝松了,或者是弹性不行了。

楼主(2015-09-04):
原因找到,提供大家参考,电铃用的是开关电源供电,结果开关电源功率小了,带不动。后来换大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E:
楼主能给出处理结果,赞一个!
不知电源有何现象,有不有电压降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