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0):
各位请问下,压力变送器的信号是4到20MA,对应的压力是0到1MPa,那我实际检测到的值要怎么样变换得到的值才能放到winccIO域中

网友A:
变量管理器中建立变量时,可以勾选线性转换功能,然后填入4~20mA对应的数字量~~~

网友B:
西门子FC105/FC105功能块可以直接实现转换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FC105/FC105功能块可以直接实现转换啊。

西门子FC105还要编写程序,WinCC中程序都不用编,点点鼠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变量管理器中建立变量时,可以勾选线性转换功能,然后填入4~20mA对应的数字量~~~

Regards
一楼的建议很好,不需要再PLC里面自己写比例式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如果要在程序其他地方使用最好还是转化为工程量好

网友E:
其实最好还是在PLC里面做相关程序来进行相关转化,程序调试和维护都比较方便,在wincc中作线性标定也要通过PLC连接这样做的话I/O少的话没事,多的话系统就会很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其实最好还是在PLC里面做相关程序来进行相关转化,程序调试和维护都比较方便,在wincc中作线性标定也要通过PLC连接这样做的话I/O少的话没事,多的话系统就会很慢。
楼上正解,请问一下如果做线型标定,该如何来做?

网友F:
在PLC中将输入的AI整型数字变换为实型工程量,可以用FC105,然后在WINCC中建立你所使用连接(如MPI)变量,在WINCC中就可以使用这个变量显示了,当然还有其他办法,这是最简单的,必须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