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软件和手册

楼主(2014-10-20):
我在网上找了好几天才找到这个叫屏通的触摸屏的“触控大师”手册和软件。但那软件却又要序列号才能安装!序列号无从找。
。有资料的师傅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A:
楼主用ADP3试下。
【方案】
高效、安全、创新的图尔克系统解决方案之——混合型故障安全模块

网友B:
太悲催柯

【方案】
FLIR A70热像仪实时监控加热挡风玻璃生产,满足高端汽车严格质量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找了好几天才找到这个叫屏通的触摸屏的“触控大师”手册和软件。但那软件却又要序列号才能安装!序列号无从找。
。有资料的师傅发我一份。谢谢。
GD17是仿照海泰克的PWS1711的,所以要用ADP3软件然后选择PWS1711.
屏通么以前叫做斯美特,是以仿照海泰克起家的,之后海泰克推了ADP6不在于ADP3兼容后,斯美特就出来搞触控大师了,当时研发的基本是从海泰克挖过来的。这个路子和威纶通与步科之间的纠葛异曲同工啊。
Regards
SANKA电机
【方案】
基于 EtherCAT 的伺服技术在智能显示设备检测机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