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0):
利用 VB6.0 如何实现 PC 与欧姆龙 CP1H PLC 的通信

网友A:
用串口控件和欧姆龙的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利用 VB6.0 如何实现 PC 与欧姆龙 CP1H PLC 的通信
恐怕得用hostlink协议了!

网友C:
    结合VB6.0通讯控件和PLC的通讯协议,查询或事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