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0):
两个PLC之间可以通讯,一开始试的时候主站跟从站之间的3100等通道之间能够通讯,但是程序编好之后发现主站跟从站之间不能通讯了,想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通讯参数设置,主从站,PC链接模式,PC站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都设置好了,并且一开始试验的时候都可以通讯,但是总程序编好了之后就不行了,再试以前试验的程序还是可以通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你是用的PC Link还是232无协议?
如果是PC link
1.看设置
2.看接线
3.查程序--估计问题下这里,把程序请了,在看主从数据相应。可能你的控制程序干扰了PC link数据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到底是什么程序能干扰PC link数据区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到底是什么程序能干扰PC link数据区呢
你编的程序呀

网友C:
认真检查你的程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知道有什么程序能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知道有什么程序能干扰PLC之间的串行通信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愿意把程序及配置发过来看看

网友B:
回复 楼主:
方便的话将二个程序及二个PLC详细配置发过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我能加你QQ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打包发这里就可以,好心人都可以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