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0):
大家好!
在下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大神,我现在使用威纶MT8070IE的触摸屏,FX3U-64MR的三菱PLC,要通过通信的方式链接9台易能EDS800的变频器以及8台欧姆空E5AC的温控器,要在触摸屏上实现设定调节仪表参数的功能。我目前准备采取的做法就是将PLC与17个仪表用FX3U-485ADP-MB链接。
1,不知道能够带这么多仪表吗?看了手册上说485BD的都只能带8个变频器。
2,程序不知道如何开始,看了手册感觉也不是很明白?
3,采用485ADP链接,能否有大侠指点下这么写这个程序,只要一个范例就行了,不需要完整的。这样才知道怎么下手。
4,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在下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大神,我现在使用威纶MT8070IE的触摸屏,FX3U-64MR的三菱PLC,要通过通信的方式链接9台易能EDS800的变频器以及8台欧姆空E5AC的温控器,要在触摸屏上实现设定调节仪表参数的功能。我目前准备采取的做法就是将PLC与17个仪表用FX3U-485ADP-MB链接。
1,不知道能够带这么多仪表吗?看了手册上说485BD的都只能带8个变频器。
2,程序不知道如何开始,看了手册感觉也不是很明白?
3,采用485ADP链接,能否有大侠指点下这么写这个程序,只要一个范例就行了,不需要完整的。这样才知道怎么下手。
4,非常感谢!
MODBUS RTU

网友B:
FX3U可以扩展两个通讯口,一个485通讯板,一个是485通讯设配器,用这两个分别和变频器、温控器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感谢您的回复!
对于通讯这块,没弄过,不知道程序怎么写。硬件你说的我也不清楚怎么搭配比较合适。

网友B:
FX3U有RS和RS2两个无协议通讯指令,用这二个指令发送和接收数据,数据的格式由通讯的对方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加个QQ指导下?2319298611

网友C:
RS太麻烦,最好是加特殊模块,然后用ADPRW指令!

网友D:
可以换一种思路,维纶触摸屏可以带MODBUS从站的,你可以用触摸屏的两个口,一个控制PLC另外一个和变频器和温控器通讯就可以了,PLC也不用扩展了,降低成本啊!也可以联系我QQ:1074998110,我做过这样的案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ADPRW指令是485ADP-MB新出来的指令吧
但是我不会用,所以不知道程序怎么开始。
网上求助知道的人也寥寥无几。不知道怎么编写程序,网上也请教别人帮忙写一段我看看也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用过,以前用过RS方式。
但是这样的方式关键没看懂仪表手册上的指令地址等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三菱官网下载个modbus手册,轻松加愉快,so easy

网友F:
三菱官网下载个modbus手册,轻松加愉快

网友G:
网络上可以搜到ADPRW指令的相关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