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0):
公司要安装一台380V380千瓦的球磨机,请问需要配多少KVA的变压器,球磨机配多少平方的电缆线。电动机上的容量标牌Kw与KVA的区别是什么?谢谢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司要安装一台380千瓦的球磨机,请问需要配多少KVA的变压器,球磨机配多少平方的电缆线。电动机上的容量标牌Kw与KVA的区别是什么?谢谢各位!
需要配不小于800-1000KVA大的变压器,380KW的电动机是高压(几千伏的?)电机还是低压380V的电机?380V的电机配接近400mm2的电缆线;KW表示电机的额定功率;KVA表示电机额定容量。

楼主:
谢谢老师,麻烦你能否用个简单的比方说哈容量与功率区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保守点按1.5倍的380,这里主要是考虑,变压器自身损耗,电机功率因数。如果点击有功率因数的话,那就是功率因数的倒数倍+工程裕量。

楼主:
谢谢师傅指教!

网友C:
是采用降压或者变频启动吗?如果只有这一台电机的话,用560KVA的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D:
我觉得400KVA的变压器就行。

网友E:
  至少500KVA的变压器。
  电动机上的容量标牌Kw,是有功功率。
  KVA是视在功率,它是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矢量和。

网友F:
公式:S的平方=P的平方+Q的平方

网友G:
我这里有两台球磨机,电机220KW,不过那些那些配线我不清楚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H:
我赞同1楼的说法

网友I:
建议留点余地,还要看你启动方式,建议是630KVA变压器。电缆采用两条185的并联使用。

网友J:
赞同一楼的说法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建议,小弟在此谢谢啦!

网友K:
380KW球磨机,还有辅助设备吗?有的话也要考虑,看你选择啥方式启动,频敏启动还是水阻启动。磨机要求启动力矩大。水阻启动一倍额定电流多点就能启动,频敏要三倍左右,安公式算我觉得变压器要选的太大,涉及到基本电费(很贵的,我们这35/KVA),选小点的也能用,只是启动时压降大,还的看你选择啥变压器,S9的选小些(90%额定电流),S11的选大些(70%额定电流)。

网友L:
球磨机属于重载启动设备,要求启动转矩要大,要看用什么启动方式了,

网友M:
大家说的很有经验,又再次学习了!

楼主:
哪位大神能够帮我分别上传一份,频敏启动和水阻启动的电路图,380kw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N:
500千伏安,400平方毫米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