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0):
一台普传PI8600变频器无法调整参数,查Y16显示CODE(参数已锁定),不知道用户密码,请问怎么解锁,谢了

网友A:
内部机密

网友B:
不能随便告知哦。知道了就会改功率了。

网友C:
致电厂家一定能得到满意回复。。我以前搞过这个问题。。。

网友D:
回复 网友C:
y17先锁定再输入9989 9899 9998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y17先锁定再输入9989 9899 9998
普传的就是用这个密码的这个是万能密码,,顺序不要搞反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