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0):
各位大神,小弟现在用台达PLC ES系列,想通过COM2用网线(485)控制富士电机,各种初始化配置可以查到,但是怎么用写的数据控制富士电机的正反转?或者是在驱动器中控制电机正反转的地址是什么啊,我找了好久没有找到啊,小弟以前都是用台达的脉冲控制电机的,现在想用485控制电机,不知道哪位大侠用过~

网友A:
485虽然可以实现电机的启动 正反转 但依然建意对于电机的启停控制使PLC的输出点实现 485用于频率的写入和一些数据的读取 这是出于可靠性 安全性更高来考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小弟现在用台达PLC ES系列,想通过COM2用网线(485)控制富士电机,各种初始化配置可以查到,但是怎么用写的数据控制富士电机的正反转?或者是在驱动器中控制电机正反转的地址是什么啊,我找了好久没有找到啊,小弟以前都是用台达的脉冲控制电机的,现在想用485控制电机,不知道哪位大侠用过~

控制富士电机?那要问富士马达公司了。富士电机不生产电机,富士马达才生产电机。

至于驱动器,你准备用富士哪款驱动器?变频器?伺服?

你需要说明你使用的富士产品型号,我才能告诉你富士产品支持哪些通讯协议。

网友C:
只有MODBUS RTU可以采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有MODBUS RTU可以采用啊!!

富士还有StandardLoader协议可以采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485虽然可以实现电机的启动 正反转 但依然建意对于电机的启停控制使PLC的输出点实现 485用于频率的写入和一些数据的读取 这是出于可靠性 安全性更高来考虑。

赞同这个靠谱的做法,在重要场合,还是用PLC点控制启停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富士SMART系列驱动器,还有配套的电机,如驱动器:RYH401F5-VV2,富士电机:GYB401D5-RC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一个老工程师,就是用485控制的电机,而且稳定性特别好,我一直搞不明白,但是他从不把他的程序给我们看,哎,这位大神,可以说的详细点吗,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E:
回复 楼主:
Alpha5 Smart系列支持ModbusRTU通讯,在用户手册上的通讯部分有关于ModbusRTU通讯的相关设置。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有MODBUS RTU可以采用啊!!

富士还有StandardLoader协议可以采用。

台达PLC支持这个富士自有协议吗?恐怕不支持吧?所以我也觉得MODBUS RTU比较靠谱!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一个老工程师,就是用485控制的电机,而且稳定性特别好,我一直搞不明白,但是他从不把他的程序给我们看,哎,这位大神,可以说的详细点吗,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小弟感激不尽~
你在这里求别人给你发程序,这基本上是不现实的!
有需要联系我QQ149034219,我可以为你量身打造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有MODBUS RTU可以采用啊!!

富士还有StandardLoader协议可以采用。

台达PLC支持这个富士自有协议吗?恐怕不支持吧?所以我也觉得MODBUS RTU比较靠谱!

富士StandardLoader协议为公开协议,台达如果支持自由口通讯的话,程序员功力深厚一点的话毫无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有MODBUS RTU可以采用啊!!

富士还有StandardLoader协议可以采用。

台达PLC支持这个富士自有协议吗?恐怕不支持吧?所以我也觉得MODBUS RTU比较靠谱!

富士StandardLoader协议为公开协议,台达如果支持自由口通讯的话,程序员功力深厚一点的话毫无问题。

Regards
你要知道的是 台达的无协议(通常西门子称之为自由口协议,松下称之为通用协议)根本没哟西门子做的好,用西门子的自由口可以写出很完善的富士StandardLoader协议,而台达的RS指令则不行!

网友G:
大神可以写出来
小神估计够呛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技术是可以实现485控制启停等功能 没错。只是建意用端子。当然你用485也是可以 但可靠性在有的工况没有保证

网友A:
回复 楼主:
至于你哪些功能码地址 你要看变频器的说明书 MODBUS部份会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