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阻

楼主(2014-10-21):
请问ABB三千瓦的ACS550变频器是否必须加制动电阻,负载很轻,只是加减速时间要求在3---5秒,从3000转到0速

网友A:
应该不用制动电阻.

网友B:
呵呵;在设定的减速时间内减速不报过压报警就行了;

网友C:
轻载?是多轻?还要看电机的轴系的转动惯量,3-5秒的时间比较短,加制动电阻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D:
加一个就是了,制动电阻停便宜的!

网友E:
加一个制动电阻,更安全、更可靠(说明书中有电阻值的配用)。

网友F:
停车过程中实测看有无制动电压输出,如果没有,你加上去是好看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