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M1A故障

楼主(2014-10-21):
欧姆龙CPM1A-40CDR-A发现使用几年后,多次出现I/O BUS ERROR故障,
不知什么原因造成,是内部哪个器件出问题了?

网友A:
看后面有没有扩展,有扩展把扩展拆了再通电试下;

网友B:
估计plc快到寿了

网友C:
是不是 flash有坏块了啊 ?

网友D:
发给我,100/100帮您修好!程序不掉

楼主:
没有扩展

网友E:
估计plc快到寿了,我手里两台都这样

网友A:
没有扩展就是CPU板故障了,换台吧

网友F:
PLC挂了,买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