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三极管在可控硅控制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14-10-21):
如题,在样机上抄了一个控制电路,作用就是控制单项电机,其他部分好理解,充放电改变可控硅的导通角实现转速控制,但是其中的3个三极管看不到型号,也不知到是NPN还是PNP,不直到在这个电路的作用,高手帮我解答下吧,不胜感激
用万用表测试下来,其中一个是PNP 一个是NPN,还有一个三极管测试不出来,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玄机啊,

楼主:
下午那张图不清楚,重新传了下,高手帮我看看吧

网友A:
应该是个NP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能说说原理吗

网友B:
先假定是NPN,测量对应的PN结,如对,就是判断正确,如不对,则可能不是NPN或坏;
再假定是PNP,测量对应的PN结,如对,就是判断正确,如不对,参照上一步,则可能坏啦。

楼主:
谢谢ZHTOK,这个电路是可以工作的,应该不是坏不坏的问题。
两个已测的三极管是在板子上面接线到万用表的HFE测出来的,基本上可以认为正确的,第三个管子也是那么接的,管脚顺序试了个遍,都没出放大倍数,怀疑第三个可能是MOS管,但是不知道设计的目的是什么,也不好试,毕竟交流电,搞不好一上就炸

网友B:
管子上面应该有标识什么的,可以拿这个在网络上搜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上面涂上那种黑胶了,我没法搞,没有这三个管子,电机在低速的很难稳定运行
网上的调速器也只能带阻性负载,电机上去很不稳定,这三个管子功劳很大

网友C:
看电路是稳定电机转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汗,恩,肯定是用来稳定转速的,就是不知道原理啊

楼主:
来个现场直播,刚换了2个三极管上去,低速的情况下可以稳定运行,一个9012 一个8050,就差第三个了

楼主:
基本上断定第三个不是三极管,明天买两个MOS管试试

网友D:
回复 楼主:
应该是NPN型的,你测出来的最下面的那个三极管的集电极需要电压,如果是PNP型的话,它的发射极的电压高于集电极的电压了。想知道电路的功能就给这个电路通电再测各点电压电流。个人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谢谢你,这个建议很好,忘记测各点的电压了,我猜MOS管的可能性比较大,我把那个管子拆了,接在万用表的HFE档位,测不出放大倍数,MOS管目前在路上了

楼主:
已经确认了,这个第三个管子是一个N沟道的MOS管,低压差的高压差的都可以用,谢谢各位

网友E:
低电压时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