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1):
已进行一下维修操作
1,断开所有输出(断开的是整流2极管),只留18V反馈电源(18V分3路,1路下三臂供电断开,1路制动驱动电路断开)接了一个50欧3W电阻故障依旧

2,,7脚电容已更换,18V反馈也更换过,并过300K电阻故障依旧

3,,6脚TR2三极管换过,D11拆掉故障依旧,更换开关管故障依旧

4,断开18V到稳压电路,直接用直流电源供电给2脚2.5V故障依旧

5,尖峰吸收回路无短路
3842附近的小电阻测量过,小电容换过,开关变压器也换过
现在没有思路了,望各位大师帮助了,
谢谢哦

楼主:
整机图纸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73988

网友A:
既然其它元件都已查过,恐怕就是唯一没有查过的开关变压器的问题了吧?这个比较麻烦。

网友B:
查下D201 D203

楼主:
回复 楼主:
开关变压器也换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机是西门子37KW的,吸收回路用的是2个2极管,3个电容和好多153的贴片电阻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电源已经起振,开关变压器不可能损坏,楼主可以把主板插上试试看,有些机器不插主板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修过多台三垦都是这样的。

网友D:
开关电源打嗝表明起动处于临界状态,查反馈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反馈没有电压

网友E:
3脚电容,二次供电的整流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反馈电容,2极管都换过。
现在我还是怀疑是反馈电路问题,
想用直流电源做3842的反馈供电,稳压电路用原来的电路。是不是可以分别出是反馈电路问题,还是稳压电路问题。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反馈电容,2极管都换过。
现在我还是怀疑是反馈电路问题,
想用直流电源做3842的反馈供电,稳压电路用原来的电路。是不是可以分别出是反馈电路问题,还是稳压电路问题。不知道可行不
还的查反馈回路,看一下线路板上反馈回路铜箔是否有隐形裂纹或铜箔烧断,焊点是否虚接。

网友E:
反馈和稳压不是一个电路吗?反馈就是用来稳压的。有TL431那个是反馈稳压,二次供电是当电源工作后在开关管导通时维持芯片工作的。,还有芯片的供电电容换换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我没有说清楚;这个电源的正负反馈是一路(输出15V)取得的,现在判断不出是稳压电路故障引起的保护还是反馈电路故障没有2次供电

网友E:
回复 楼主:
所谓的二次供电是指给3844的供电回路,开始是由直流母线降压供电的但是当开关电源工作时是由变压器次级给3844供电的,当这个回路的电容或者整流二极管出现问题也会发生打嗝。

网友E:
回复 楼主:
所谓的电源反馈稳压,就是告诉电源我的输出是不是对,当要求15V输出的话,你输出10V,就要调整输出到15V,这个就是反馈稳压。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反馈是指哪里?

网友F:
将尖峰电压吸收回路的几只二极管、稳压管焊下来,细测一下,可否有反向漏电元件?

网友B:
同意楼上的,上次我修一台420,也是打嗝,就是这二极管问题。

网友E:
D10换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吸收回路的2极管量没有坏;换了2个就好了
这里小弟谢谢各位大师的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E:
吸收回路的2极管量没有坏;换了2个就好了
这里小弟谢谢各位大师的悉心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吸收回路的2极管量没有坏;换了2个就好了
这里小弟谢谢各位大师的悉心指导,
学习了!

另外,有始有终,赞!

网友F:
这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故障案例。楼主的检测可谓相当全面,检修的内容直到开关变压器,尖峰电压吸收回路当然也在检测范围之内。可问题来了:在线甚至离线检测,几只二极管和稳压管,都未检测出异常,因而楼主进一步(也是无奈之下)采取了代换开关变压器的做法,也无效。如果不是倒回头来,再度检修尖峰电压吸收网络,则维修的结局即是无解了。
以上故障元件性能变差以后(大多表现为反向电阻变小,即反向漏电),如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挡进行测量,则测量结果是“正常”的;如用指针式万用表10k以外的电阻挡去测,则测量结果是“正常”的;如用指针式万用表的10k电阻挡去测,则可能有所收获,也可能仍一无所获。楼主手头如有故障元件在案,可以重测一下,得出答案。
此种故障,如用《如何确定开关变压器的好坏?》帖子中的方法,则百试不爽,上电即可锁定故障元件。在此重新推荐一下这个方法。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咸老师的总结;然后去看了《如何确定开关变压器的好坏》感觉确实太牛了

网友G(2014-12-01):
转业级维修偶只能精神上支持了

网友H(2016-04-13):
万用表量不出来的故障,最难修了

网友I:
测量设备很重要,万用表并不是万能的,尽量模拟电路的实际工作状态去测量,比如测量二极管,可以用较高电压(如20v.100v.500v)的恒流源去测量,

网友J:
这个机器比较容易出现吸收回路的电阻烧坏和二极管看是焊的好好的,实际上两头焊焊盘的位置容易断裂。接触不好

网友K:
回复 楼主:
查查0.47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