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1):
现有  现有的设备自带的S7300  CPU(好像是313的cpu)     合计3台 只有CPU带的编程口 不带DP   与WINCC通讯  怎么做成本最低!大家给点建议

经过几天的琢磨  与大家的意见综合分析   感觉用户MPI-TCP的东东   性价比最高   后期改造也方便。

网友A:
用314-2DP的不是很好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有设备带的CPU  因最近故障率较高因此加个WINCC    即方便操作 又可以监控故障的原因  和时间‘

网友B:
MPI通讯就可以了,PC上加装CP通讯卡,组成MPI网络,网络两头使用终端电阻。

网友C:
回复 网友B:
CP卡可能有点贵

网友D:
PC上加装CP通讯卡,组成MPI网络就可以了!

网友E:
mpi就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纠结于  CP卡的价格   可能会搞个.....的CP卡    以前用了一次 几年了 倒也没出过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脑上不用CP卡    用三条电缆电缆?价格倒是便宜了   可是距离也太近了吧

网友F:
plc之前用mpi通信应该最便宜吧

网友G(2014-11-30):
有以太网借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