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速度

楼主(2014-10-21):
台达EH的PLC,用编码器测电机速度,是否只需要SPD一条指令(脉冲频率检测),测出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再通过计算,就可以得到电机的转速了?
如果需要时时显示转速,可否在SPD指令前加一个时间条件(秒),或则多次检测后算平均值,怎么才能让显示稳定?
小弟刚接触高速计数,问题比较白,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A:
采样每秒的脉冲数,转化成转速,在乘以60就是每分钟的转速

网友B:
   如果只是显示的话,则多次检测后算平均值,让显示稳定。

网友C(2014-12-04):
取平均值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