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2):
有个称重感应器,三菱plc(Fx2n),目前需要plc监测平台上的货物重量,并做出相应动作。例如,我用两个阀来控制放料,当达到40kg时关掉一个阀,当达到60kg时关掉另一个阀,如何才能实现?是否需要一个变送器?然后如何通过模拟信号来控制阀门的动作?先在这里谢谢高手了

网友A:
称重传感器要配套放大板,变送4-20ma,PLC要有模拟量输入功能模块,用模拟量输入模块采集称重放大板输出的模拟信号,经PLC内部运算成所需的重量,然后用这个重量和你需要的重量作比较,通过PLC的输出接口控制电磁阀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我该如何选用放大板,还有我用的plc型号是FX2N-64MR-001,放大板与plc是通过什么方式连接

网友B:
通讯的还差不多
模拟量精度基本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精度达不到吗?,我现在需要称重60Kg,误差要控制20g左右。模拟量可以实现吗,如果不能实现,如何使用通讯的,可以和小弟说一下吗?

网友C:
有事请帮忙,谁有用PLC和屏组合测伺服马达的一套东西

网友D:
不懂

进来学习下

网友E:
建议把称重的输出信号调制成高频脉冲信号,输入至PLC的高速输入端口,能保证精度;模拟量反应慢,恐怕达不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