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2):
温控器为欧姆龙E5AC-QX3ASM-808
PLC为三菱FX3U-80MR
PLC如何采用485带动8个温控器?
ADPRW方式的话,谁能提供下此温控器的数据帧格式,貌似网上下的说明书怎么有怎么设定通讯格式。没有读取参数的格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温控器为欧姆龙E5AC-QX3ASM-808
PLC为三菱FX3U-80MR
PLC如何采用485带动8个温控器?
ADPRW方式的话,谁能提供下此温控器的数据帧格式,貌似网上下的说明书怎么有怎么设定通讯格式。没有读取参数的格式。
到欧姆龙网站下载啊!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哥

网友B:
用三菱FX3U系列主机,加FX3u-485ADP-MB + FX3U-CVN-BD 用ADPRW指令与支持modbus 485通讯的仪表进行通讯。此适配器485四线,经对应端子短接后可与两线制485通讯口的仪表进行modbus rtu 通讯。实例如图。子站数没记错的话应该30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没有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