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定位

楼主(2014-10-22):
不用步进伺服,只想做一个简单的定位,到了一个位置就要停,但有个惯性的问题,大家对于这个问题都是怎么来解决的?

网友A: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来实际这个定位的 ?只是普通电机的话 惯惯性肯定是免不了的 除非加抱闸 如果有变频的话可以在快到达时减速 这样都可以减少惯性造成的偏差

网友B:
可以做两个定位,一个减速,一个刹车

网友C:
挡料定位

网友D:
减速点,刹车点,带报闸的电机

网友E:
如果是调速传动的话,传动机构带反馈如编码器,以速度条件将惯性行走距离记录成列表来并存储,定位时根据速度取出行走惯性距离计数出提前停止距离,一般这位足够了;
如果是普通交流电机的话将停车开关设置为可移动,定位时经实际使用将定位开关前移,以惯性移动至最终定位点;

网友F:
变频总要用吧,参考以上
连变频器都不用,加大减速比

网友G:
多点减速、刹车等。如惯量或阻力在变,一点减速停止就很随机,我们做过用加编码器的,根据来的速度判断调整停车前的减速点提前量。

网友H:
不用伺服,就增加一变频器,电机部位安装一编码器,使用多段速的功能,接近目标位置时,低速平滑过去,然后减速停车

网友I:
低成本方案,安装两个限位开关,先减速,后停车。

楼主:
谢谢大家 ,定位不用太精确,成本低一点好,我看到有人用机械的方法来做,比较特别

网友J:
主要还是得根据现场的情况来,比如精度是多少,干什么样的活,等等来确定选择什么样的硬件。你说定位精度要求不太高,不太高是个什么概念?1mm?5MM?还是1厘米?设计这个东西总得要具体的数据来说话,来确定方案。

网友K:
1,你的速度是多快
2,你的惯性有多大
3,你的控制方式是什么
什么都不给,怎么给你方案呀!

网友L:
先减速
再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