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授权软件怎么用的?

楼主(2014-10-22):
我要安装step7 v5.5 sp2中文版的授权,这个授权软件该怎么设置使用?

网友A:
选中你要安装的软件版本,然后点击上侧第二个黄钥匙样的东西,试试。

网友B:
1、勾选你所需的软件版本如下:
2、点击长授权或短授权如下:
3、以上两步完成就OK了

网友C:
新版的有中文版

网友D:
我一般是点“refresh disk”,再把所有钥匙点一遍。

网友E:
千万不要选短授权,一定要选长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