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2):
二保焊机的地线一直接在箱子里,可是已经烧了2次了,是不是经过地线的电流太大,需要就近砸个地接上?

网友A:
俺这也有这毛病,多数是搭铁线的事

网友B:
是二次的搭铁线接触不好,造成烧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这也有这毛病,多数是搭铁线的事
焊机的地线 ??
怎么搞的?

网友C:
接触不良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触不良所致。
二次的地线接触不良?

网友D:
足够的线径+良好的接触是不会烧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搭铁线没放好,搭铁线还没挂好、放在电焊机上就去点点点,结果焊接电流从管道 到焊机电源接地线(电源接地跟管道支架跟设备接地都是通的) 到搭铁了,焊机接地线烧坏了,没法修没法管的,我是直接把焊机插座拆掉完事,省的整天影响设备运转,而且你在这里焊接的时候管道其他的地方还冒烟起个小火什么的,出了事是没有人担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