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请教

楼主(2014-10-22):
各位大侠,我刚刚接触MODBUS RTU,但是好多不明白的地方,求教?通讯格式和数据格式是什么意思呀?通讯格式是:起始位,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而数据格式是:3.5个字符停顿时间,地址码,功能码,数据区,校验码,停止码。这两个格式有什么区别呢?数据格式是不是指通讯格式里面数据位的数据格式呀?求高人指点。

网友A:
网上下一遍modbus协议看看就行了,东西太多不太好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才找到一个视频看了一下,个人理解:数据格式是自己编写的,包括功能码,地址什么的。而通信格式是系统(比如S7 200系统)提供用来设置的,按规定选择既可,而起始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位,是系统自己在传输时每8个数据位就添加1个起始位1个停止位和1个奇偶校验位,这样理解对吗?求教!

网友B:
往深的讲 还真讲不清楚 也只知道一些常用的 像仪表读取 变频器通讯这样子 都是用PLC 程序里填数值就可以了 比如说吧 和一变频器通讯 在PLC编程时我们就要设备通讯方式 波特率 校验方式 还有要通讯方的站地址 ,然后要在变频器里设置同样的站地址和通讯方式 。完了就是看说明书上的功能码了 我们要对变频器进哪么些操作 。都有对应的功能码 。通讯俗一点就像是两个人打电话一样 ,通讯就是存在一个主从关系 主站向从站发出请求 从站对该请求进行响应。如果多次询问不响应 主站将舍去该站继续往下询问。轮询。现在PLC厂家做的通讯有的很简单了 又先进 响应超级快 特别是国产的一些PLC 感觉是采用扫描方式来询的 写入就马上到了  有的PLC 侧是一个个站点询时 费很多时间。如一个频率的写入可能响应时间超过了1秒以上 实践中发现是这样子。 想要搞清楚通讯 最简单方法就是实践比如手里有一个PLC 有485功能 另外找个能通讯的数显表 变频器什么 都可以 资料好找 很快就搞明白怎么回事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也可以这么理解,按照协议规范发送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C:
     与ABB的人熟悉吗?可以跟他们要一个薄薄的小册子,MODBUS通讯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熟,不过也差不多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我会再多查查资料,再慢慢摸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