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2):
大家好,请问电机制动电阻是如何计算的?最好是经验估算方法比较好记

网友A:
看看这个对你可有帮助。

网友B:
是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吗?如果是,就是欧姆定律即可估算。直流母线电压 = 670V;直流母线的制动电流等于电机额定电流1.19倍。

网友C:
若是变频器,版主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