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G11电源板,跳欠压故障,有知道这个电压检测电路两个贴片三极管的型号吗?

楼主(2014-10-22):
富士G11,11KW变频器电源驱动板,更换电源芯片后显示正常,运行跳欠压,主板上电压检测电路为358,旁边的两个天片三极管烧毁,已经面目全非,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找了两个贴片三极管更换后,运行还是跳欠压,原型号不知道是什么型号?请问哪位大神帮提供一下TR1,TR2的丝印代码?谢谢

网友A:
看我的帖子,左边红框内贴片三接管标注有误,应为NPN 可以用标注MY 管代换。
【方案】
干货|风电场设施检验指南,请查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是TR1是MY的丝印代码吗?那TR2是什么麻烦帮看看,谢谢

网友A:
TR2 按标注。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1484&page=3
【方案】
台达机电产品在自动分条机上成功应用

网友B:
TR1 丝印TM sot89封装 TR2 丝印 B35 2SC3735 sot23封装 都是NPN的管子
【方案】
应对碳中和 台达在这场数据中心行业峰会上分享巴拿马电源创新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TR1上面印着TL4(后面一个看不清)不会是TL431吧(猜的)TR2是丝印B35
【方案】
小菲课堂|可无线传输的FLIR分离式热像仪,简化汽车检测的5种方式!

楼主:
此机器已经维修好了,更具各位高手给的链接和丝印代码,更换了两个小的贴片三极管,TR1是TK,TR2是B35,把358也换掉了,上电显示正常,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