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超速

楼主(2014-10-22):
伺服电机一上电就超速报警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看看报警手册

网友B:
飞车了吧

网友C:
找电机编码器位置,位置不对飞车了

网友D:
应该是U V W接错,编码器坏一般会报警。

网友E:
把参数恢复出厂值,不要带负载,但都拿到一边,就接简单的电源线和控制线,看还有没有这现象。

网友F:
引用 楼主:
伺服电机一上电就超速报警是怎么回事呢
是旋转后报警还是上电就报警?如果是上电就报警与伺服电机无关,查伺服驱动;若是旋转后报警应先查电机再查驱动器。

网友G:
可以用排除法,一步一步来

楼主:
好,谢谢各位指导

楼主:
是驱动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