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2):
请思考以下问题:
所有使用交流电的电子电器,其电源输入端使用的防过压压敏电阻,
使用常见的471,471的动作电压下限是423V,上限是517V。而220V 电源的最高正常峰值,不过在374V的样子,
那么中间大致有49V——110V的干扰电压是471压敏管不着的,很可能就是在这个大家都束手无策的或者听之任之的区域范围,尤其是干扰电压上限出现时,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这种概率虽然不高,但决不是人力不可控的自然概率事件。

关于压敏电阻的选择公式:VD=2.2VAC

难道这49——110V区间内的干扰、浪涌属于安全范围吗?

各位大神怎么看????

网友A:
  对于电子电路来说,AC220v,首先整流原件耐压>600v,尖峰脉冲由RC吸收回路抑制,450V的大容量滤波电容对瞬时过电压有平滑作用。压敏电阻只是用来防止线路技术性过电压,由此看来选用471是合理的。

网友B:
主要是防断零线,接错,有380V的电进入220V的用电器具

网友C:
元件在正常选择时,都有余量,以保证非正常冲击时不会轻易损坏。而且,如果电子设备采用变压器,则折算到次级的冲击电压大大降低,一般不会造成损坏;如果是直接整流的设备,如直流电焊机等,一般在二级管或者整流模块上并接小电容,有冲击电压时,经过小电容和滤波电容,短接冲击电压。
以上考虑的是冲击电压,而正常使用中,超过额定电压的稳定过电压是很少的。所以,压敏电阻的选择应该是合适的。

网友D:
楼上说的都对,471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