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14-10-22):
西门S7-200的PLC。别人写的程序,下载完后后有用,一段时间后再重新下载程序,居然不能按要求动作。程序还是原来的程序。这是怎么回事。求高手解答。谢谢啊。

网友A:
请你检查一下程序中的输出控制。

网友B:
检查程序有没有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分手动和自动,手动可以,自动不行。而且同样的程序在其他的机子上可以,就是上传和下载后,就没用了。自动的过程顺序是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程序分手动和自动,手动可以,自动不行。而且同样的程序在其他的机子上可以,就是上传和下载后,就没用了。自动的过程顺序是乱的,手动没问题。

网友B:
手动可以,那说明是自动控制的程序出了问题嘛

网友C:
连上电脑用在线监控看看自动状态下什么地方出错了。就明白了。

网友C:
也许是设备的问题,与PLC程序无关。

网友D:
连电脑监控程序,看输入动作信号有无问题,再判断。

网友E:
初始化一次啊,应该是断电保持数据的问题

网友F:
为什么过了一段时间要重新下载?设备运行好好的 为啥要重下载程序呢

网友G:
你下载前是不是清除了PLC的系统块、数据块、程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