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求助帮忙判断热继温度高问题点,感谢!(20141024)

楼主(2014-10-22):
最近在现场碰见一台软启柜旁路热继连接处温度高,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原因,感谢感谢!
系统配置:软启柜带一台75kw的水泵,运行电流110A,柜内原来用的35的电缆(铜,软线),后来更换成了50的电缆(铜,硬线),各连接点也都紧固了一遍,但温度仍然高,图中标注的三个温度点(不是很清晰,劳各位分神),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有导电膏买点抹上试试。

网友B:
感觉上是接触面过小。

网友C:
不知以前观察过该点的温度没有,情况如何;或能否查到元件的耐受温度是多少。

网友D:
热是正常的,能否查到元件的耐受温度最高是多少,不超过就行

网友E:
95了啊,不低啊,要多注意监控啊

网友F:
75kW的电机,电缆线35方线(铜)足矣了。元件发热,拆了接点,看看颜色,是否被氧化了?

网友G:
有温升是正常的,特别是热过,导线连接处的表面温升只要不超过70度就行,

网友H:
是不是,接触器触点发热?

网友I:
施耐德LC1D150接触器AC3类负载能力为75Kw,刚好满负荷,再增大1个档次发热量会小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施耐德LC1D150接触器AC3类负载能力为75Kw,刚好满负荷,再增大1个档次发热量会小些吧。

感谢热心回复,目前现场实际运行电流为110A,负荷在62kw的样子。从现场测温来看,热继上的点温度最高,跟接触器连接处次之,接触器上端口跟热继下端口温度都在50多的样子,是否有可能是热继上的问题?(怕热继质量问题,现场更换了一个同型号的新的热继。)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H:
感谢热心帮助,现场热继温度最高,感觉会有传导到接触器连接点一样,是否有此可能?谢谢!

网友J:
我觉得应该观察电路中其他触电的温度,以及导线的温度,可以断电后用手摸,也可以带电测温器测量,如果只有楼主所说的触电发热,就很可能是接触面积小,或者元件内部接触有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热继有温度是正常的

网友K:
你用万用表测一下热继上下端口间的阻值,就明白了

网友L:
发热就是有接触电阻存在!上面是50,下面高了这么多,查一下接触电阻,热继够不够过,还有里面的接点不好引起也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