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转速

楼主(2014-10-22):
台达EH的PLC,用编码器测电机速度,是否只需要SPD一条指令(脉冲频率检测),测出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再通过计算,就可以得到电机的转速了?

楼主:
因为需要实时监控转速,这指令能满足吗,如果不行,请教该怎么做程序,给个思路吧

网友A:
台达的没用过,编程后运转试一下看看,损坏不了。

网友B:
台达这指令没看过,是脉冲频率检测就OK啦,后边计算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