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压机控制箱内的一个,是何元件?

楼主(2014-10-22):
如题,求助(图中黑色的那个是何元件?)

网友A:
西门子接口继电器

网友B:
西门子的接口继电器,机械互锁用的。

网友C:
或可查西门子的产品样本。
搜索“3TX7 466-1XA1”,得到一条“机械联锁 3TX7 466-1XA1 用于3TF44-54”,但未查进一步的信息。
不知可否做参考。

网友D:
是机械互锁

网友E:
那两个内六角是干啥用的?

网友F:
用于星角起动的互锁接触器。螺杆空压机上常用。

网友G:
接触器机械互锁,螺杆空压机,有这个结构

网友H:
回复 网友B:
百度一下

楼主:
知道了,感谢楼上各位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