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PLC咨询

楼主(2014-10-22):
有关于英威腾PLC的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提出来,我们随时交流,谢谢!

网友A:
英威腾PLC通讯电缆PC-RS232能否给出接线图,来方便用户。

网友B:
是新版块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程口的管脚定义如下,这个通讯口用来和电脑通讯,上、下载程序,监控PLC运行,也可用来和触摸屏等上位机通讯

另外的通讯口是接线端子式的,用做RS232或RS485

网友C:
PLC编程语言什么样的,类似三菱还是西门子?

网友D:
请问软件在哪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软件在哪里下载?

http://www.invt-control.com/softwaredown.aspx

网友E:
怎么编程软件里边没有设置脉冲输出点的正相,反相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使用定位指令时,脉冲输出是脉冲+方向的方式,请参考编程手册第6.21章节和第11章的介绍,谢谢!

网友F:
请问楼主能不能发份IVC1与三菱触摸屏F940的通讯接线图

网友G:
引用 楼主:
编程口的管脚定义如下,这个通讯口用来和电脑通讯,上、下载程序,监控PLC运行,也可用来和触摸屏等上位机通讯

另外的通讯口是接线端子式的,用做RS232或RS485
看着跟三菱很像,能引用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G:
用三菱的触摸屏通信线不行,会黑屏。

楼主:
暂时没找到F940的通讯口管脚定义,只能文字表述一下,你需要将F940的RS232通讯口的RXD、TXD、GND分别接到PLC上的通讯口的TXD、RXD和GND,接PLC的PORT0或PORT1都可以,PORT0是那种圆头的,需要插头,麻烦一些,PORT1就是接线端子的方式。可以参考前几楼的那个图纸

网友H:
问个实际点的问题,价格咋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价格方面,我们尽量让您满意

网友I:
回复 楼主:
加密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I:
有多级密码保护功能
程序上载、下载、监控都可以设置密码,还可以设置为禁止上载
对主程序、子程序、中断子程序都可以单独加密,如果你需要把程序开放一部分给客户,便于客户自己处理一些问题,就可以将需要保密的部分放入子程序中,单独加密
加入了密码重试次数限制,如果连续输错5次密码,将会暂停密码输入功能5分钟,防止恶意破解

网友J:
说好的mini USB编程口呢?????????
说好的以太网 网口编程呢????????????

网友K:
英威腾的有三菱的影子,也有西门子的影子,也有台达的影子,也有永宏的影子,也有欧姆龙的影子啊!

网友L:
英威腾本体提供的编程口和2个485口可以同时使用吗

网友M:
最近做个项目:PLC是ABB(AC500系列)+触摸屏(待定);
现在触摸屏想用英威腾的,看了下组态软件里没有ABB的驱动,不知是否有相关的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L:
英威腾本体提供的编程口和2个485口可以同时使用吗
编程口和其他的串口,是可以同时使用的

网友N:
价格是按点数还是怎么就一个价格?

楼主:
回复 网友N:
价格肯定是和IO点数有关的,呵呵,我们是做分销的,得咨询我们的经销商,谢谢!

网友H(2014-12-08):
引用 网友J:
说好的mini USB编程口呢?????????
说好的以太网 网口编程呢????????????

这是真的吗,貌似好像现在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说好的mini USB编程口呢?????????
说好的以太网 网口编程呢????????????

这是真的吗,貌似好像现在没有啊

我们的产品,目前暂不支持mini USB编程口和以太网编程口,我也不清楚那位兄弟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