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2):
有没有这样的万用表,用电流档测电流的时候不小心测到了电压220或380,表有保护作用而不被烧坏。

网友A:
数字表都有这种保护功能,但最好不要有意尝试,保护不是万能的。

网友B:
如1楼所说,数字表误测、发现及时可能能够保护;
但未去了解其保护原理。

网友C:
应该有这样的功能吧

网友D:
有电子式保护,还有机械式的

网友E:
我有个数字万用表是一位台胞送的,如果表笔插在不是档位选择的孔内,蜂鸣器就会报警。现在我们的优利德、胜利好像还没有这种万用表。

网友F:
你用的什么mA档还是A档?我见过有人用mA档量380V,就是一声而已。

网友G:
数字万用表的电流测试有保险保护,我的福禄克112、17b就有保险,曾经在电流插孔误测220V电压,砰的一声响后,表笔烧废了,查看万用表有显示,拆开万用表后盖,发现装有一个11A的直径10mm长38mm的保险断了,用国产的代换后,测试电压、电阻都正常,电流档用的不多就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表都有这种保护功能,但最好不要有意尝试,保护不是万能的。
不是这样的,我用的胜利的都没有,一般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这样的功能吧
一般的都没有,但我听有人有用过,带保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数字万用表是一位台胞送的,如果表笔插在不是档位选择的孔内,蜂鸣器就会报警。现在我们的优利德、胜利好像还没有这种万用表。
恩恩,因为做项目的时候经常要电流档交流电压档互换,经常会忘了表笔没换过来就去测电压了,然后就电流档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数字万用表的电流测试有保险保护,我的福禄克112、17b就有保险,曾经在电流插孔误测220V电压,砰的一声响后,表笔烧废了,查看万用表有显示,拆开万用表后盖,发现装有一个11A的直径10mm长38mm的保险断了,用国产的代换后,测试电压、电阻都正常,电流档用的不多就没试。
恩恩,因为做项目的时候经常要电流档交流电压档互换,经常会忘了表笔没换过来就去测电压了,然后就电流档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什么mA档还是A档?我见过有人用mA档量380V,就是一声而已。
MA档,有没有带保护的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电子式保护,还有机械式的
能不能推荐一个牌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数字万用表是一位台胞送的,如果表笔插在不是档位选择的孔内,蜂鸣器就会报警。现在我们的优利德、胜利好像还没有这种万用表。
告诉你UT71C就有这功能。。表笔插错报警。。

网友H:
在电流档测电压烧坏的表都是可以修复的的。。里面的保险烧断了。。当然我说的不是那种山寨货。。

网友I:
数字的一般都有保护,但最好不要那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电流档测电压烧坏的表都是可以修复的的。。里面的保险烧断了。。当然我说的不是那种山寨货。。
那胜利的可以吧

网友J:
福禄克的表好多型号都有这个功能,你上福禄克网站上看看

网友K:
福禄克的保护挺多的,你说的这样不敢试过

网友L:
一般的数字表都带有一个陶瓷保险。

网友M:
应该都有保护,但也要会用,不用尝试哦

网友N:
    不去依赖那个东西,还是避免用电流档去测电压。

网友O:
断保险 都是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去依赖那个东西,还是避免用电流档去测电压。
因为会经常切换测4-20mA的电流和380/220v电压,一个不小心就手贱了。

网友P:
好一点的表都有

网友Q:
习惯很重要,万用表不用的时候别放在电流档,就是低电压也会出事

网友F:
记得见过一种万用表,什么牌子忘了,那个切换档的时候必须拔掉表笔,电流档和电压档在切换的时候会把不用的表笔孔给切换

网友R:
钳形万用表就两插,保证不插错。

网友S:
  FLUKE117C内装保险,用电流档测电压,只炸保险。当年我的同事借我表就误操作了,换了一个保险OK。希望你不要去尝试,万一不是正品,或许就直接烧表了。

网友T:
数字表多次这么玩后,会坏掉电流挡

网友U:
还是注意点比较好!

网友V:
烧过两块指针式万用表了,数字的还没呢,倍加小心啊!

网友W:
测的时候不要着急,先看看档位对不对。

网友X:
有,好像台湾出的,因为以前在台资工厂里干过,见过此类表

网友Y:
楼主,合格的数字表内部都有保险管. 请看我以前的帖子;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62820

       福禄克289有个提示功能,表笔在电流孔,而你要测电压忘记表笔归位,把档位调至电V档.屏幕会有提示并有声音. 其它系列或其它品牌贵点的表应该都有这功能.

         主要还是靠自己细心,福禄克保险管很贵相当于一个便宜的数字表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