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2):
我的电脑用数据线连接PLC,驱动装好了。有时候连接不上,有时候连接上了,但通讯的过程中有时候会断掉。连不上时,重启电脑,就能连得上了。其他人有同一条通讯线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电脑的问题,是usb还是usb转串口?

网友B:
劣质电缆;

网友C:
哪买的数据线啊?
电脑系统是win7的?
换USB口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脑是win7 32 位的。从网上买的,USB转串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USB转串口

网友D:
win7的不稳定,最好用XP。

网友E:
USB转串口线不好,最好是带屏蔽的,还有是不是驱动不好,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A:
首先要用支持win7的plc编程软件,其次串口驱动也得是支持win7的,再次就是编程软件与串口的设置,如波特率,停止位之类的设置要对

网友F:
       拿你的通讯线到别人电脑上试验看看。

网友G:
估计应该是电缆质量的问题,换一根试试。

网友H:
数据线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