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2):
最近出了一个怪事,把FX1N程序架构转到FX3G,其他硬件是一样的,FX3G哪些系统一碰到客户电网有波动就会非正常运行,现象原因一头雾水!主要是控制4台变频器运行出问题,采用外部端子控制运行信号,FX2N-4DA的0~10V给定频率信号,电网有波动时不知是运行信号出问题还是0~10V出问题(目测不出来,监控也找不到),导致变频器运行不正常。变频器、FX2N-4DA模块都肯定没有问题,因为同样的电网硬件FX1N的系统没有出问题。大家有类似的问题吗?谢谢分享!

网友A:
用三菱软件监视PLC的程序查看数据有没有变化,就能查出问题的所在部位。

网友B:
连上电脑在线监控看一下吧,就会发现问题。

网友C:
FX3G是FX1N的升级版吧 性能上 有所提升 以后也是FX1N的替代品。目前1N 2N都基本上停产了 就有1S了吧

网友D:
现在三菱销售的是FX3GA,也就是FX3G的国内版本,江苏常州产的;

网友E:
我都是用3U系列的

网友F:
干扰太厉害了?

网友G:
这你可以说新的对环境的要求高了,灵敏度强了。

网友H:
1N换3G 是没问题的,用电流控制变频器,电压容易受干扰

网友I:
我也遇到同样的怪问题:用3GA控制变频器的外部运行信号,变频器会无綠无故的停机,没有了运行信号,变频器也没报警,重新按启动又马上能启动起来,现在也没查出什么问题,客户的其它的都没问题,现在也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J:
干扰啊,太敏感了。

网友K:
我以为升级的是3U,还没搞清楚3U和3G有啥区别

网友L:
抗干扰差了?
加滤波器 隔离变压器试试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抗干扰差了?
加滤波器 隔离变压器试试
可以试试。

网友N(2015-05-20):
这个问题,应该是电压不平衡,对变频器的影响,跟PLC没关系。

网友O:
这个问题:你直接单独给PLC用隔离变压器供电且不要接地,保证问题立马消失

网友P:
3g和3.u差别还是有点大

网友Q:
难道说FX3G还不如FX1N?这种说法貌似之前也有人说过!

网友D:
现在是FX3GA,放在国内生产了,与日本原产的FX1N相比质量上肯定要稍差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