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2):
160KW上电报欠压。有时上电又报过压,大多数时候是报欠压。觉得某个芯片或者接触不良。先排查所有二极管,电阻基本正常,测量小电容无击穿,再测试各路输出电压正常,再测试各路芯片电压正常,开始更换相关芯片及光耦,换掉了所有芯片还是不行。这下从线路板了解到经P降压一直输入到一个叫M62301的12位AD转换器19脚。有两个返回主板的光耦短接也无效,此时调节输入端交流电压这19脚电压相应会上涨下跌,从1.几幅到2.5V这说明输入部分电路没问题,而输出转换成了数字信号送入驱动板上最大的那个IC。怀疑数模转换器有问题将其更换,但是效果依然如此,特别偶尔通电又不报警,有时又报E.OV1.感觉是有点发疯了,硬件上未检查到问题。并将与输出频率检测电路的393,339更换也无效(查到输出频率会以母线电压做参考点)查数模转换器资料发现数字量与大IC应该为并行连接,都是数字量传输,不可能会有飘逸,排除铜箔断裂问题。最后判断是大的中央检测IC出现故障,不知这个判断对不对。这是我研究1晚上的结果全部奉献出来。你们觉得报E.UVT还有什么原因,希望大家不要保守,共同个突破这些进口机!

网友A:
这样,肯定不算破解的!要算破解的话,上海的李工,出图纸的时候就算破解了。

看图纸后发现没有实际的效果,急的机器,只能请高手了。

网友B:
这个要么有软件测得实际电压,和基准比得出,要么硬件和基准电压比得出故障报警。

网友C:
这好像不能叫破解吧!连估带猜的,原理还没弄清呢!就算这次好了,我觉得也是运气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好像不能叫破解吧!连估带猜的,原理还没弄清呢!就算这次好了,我觉得也是运气好。

对呀,我们还要努力。

网友D:
楼主小心走火入魔…

网友E:
虽然未真正破解,但楼主详述了故障检修过程,也为难得。尤其是进口机型,顺信号流程,有时相当费功夫啊。

网友B:
AD芯片对焊接要求高,焊好后要清洗板子。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最后这个板发到一个三菱专家检查发现所有硬件都是好的,原来我的猜想是正确的,是中央那个大IC坏了,他用风枪换了1个还是没修好换了报E.PE2,原因是目前市面上假机比较多,这是假机程序,不好搞只有找原厂家。

网友A:
三菱专家检查发现所有硬件都是好的---是大硬件坏了?

EPE2 哈哈, 估计是换错IC了。 专家搞不定?失误吧,没戏了。

推荐“钻家”二个:  佛山的 刘工,无锡的 毛工。

网友F:
我也觉得不算破解,专家也修出新的故障了?不能吧?
请问专家哪里的,价格好,找他修。
都说三菱维修还是得找无锡,三菱主板的终结者。我们这里的板子都发他那修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不能发几块给我修修吗 哥们

网友H:
呵呵,没有楼主这么有耐心,一般都是直接换

网友I:
      工作较忙,有十多天,没有关注网内帖子了,真不好意思。

上周,我在绍兴给他们培训,期间有朋友,说了楼主的这个帖子,所以想回复一下,错误和不妥之处请批。

1:对楼主的标题《我算不算.....》------回答:不算!精神可嘉,我就喜欢这样认真,刻苦。

2:对于这个EUUT的破解,我相信和知道已经有好多人会的。一般是经过N次的维修,就会掌握的。并不是三菱变频器里最难的。难的是EOC1.
3:根据你所描述的(虽然你没有说全型号),应该是A700(F700)的板子。如果机器是原始故障/或者没有被修过的话,我个人的判断是:氧化。而非大ic(CA1666)坏。-----所以,你的分析是错误的。

4:只要仔细恢复原机的状态,修好是轻松的。修乱了就不好说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好像不能叫破解吧!连估带猜的,原理还没弄清呢!就算这次好了,我觉得也是运气好。

石工,你好,你说得对,一次二次,五十次修好,还不能算。因为EUUT是有好多元件和故障点引起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B:
7楼说的对的,其实好多维修,和我们维修时的处理工艺和手势有关。顶你。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最后这个板发到一个三菱专家检查发现所有硬件都是好的,原来我的猜想是正确的,是中央那个大IC坏了,他用风枪换了1个还是没修好换了报E.PE2,原因是目前市面上假机比较多,这是假机程序,不好搞只有找原厂家。

这个结果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第一:我不是三菱专家,专修三菱而已。(不管真假)
第二:你找的三菱专家是哪里的?能告知一下吗?
第三:是发货维修?还是送修的?你当场看的?
第四:换下的那颗CA1666,应该是好的。
第五:这个板子不用找原厂的,我就可以轻松修好,包用你200天。(而且原厂不好找,找到了也是买板子)
-------我想:要么你找的不是专家,要么是这个专家,由于你出的价格太低,故意留一手。哈哈。专家是正宗的,高仿的是他们那里出来的呀.
 当然,我能修好板子,不是说我超过专家的意思。  只是不敢相信这样的结果,这个高仿的EPE2,我成都的徒弟也修过的
。

网友I:
以下是引用.........,是中央那个大IC坏了,他用风枪换了1个还是没修好换了报E.PE2,...........

比较确切的是,立马用这颗IC,仔细的装在2-3台正常的机器上试机。上电都是报警EUUT,我就服了。哈哈。

你说这样是不是比较严谨呢???
。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真的很佩服你毛工,这次这个机器是一个朋友卖的假机,没到3个月就坏了,然后对方不处理,没办法找我帮忙,我也没办法,本来我劝他发你修一定能修好,但是他说他找了家800元保证修好,结果还是没修好,还说我把芯片焊坏了(本来没有EP2故障的)看来他找的是伪专家,没办法客户发飙了,他只好买了个新板,今天下午去装,还不知道行不行。这下看来是后悔了,大家有疑难故障一定要发毛工啊,不然越搞越糟糕!谢谢毛工!

楼主:
回复 网友I:
顶你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真的很佩服你毛工,。。。。我也没办法,本来我劝他发你修一定能修好,但是他说他找了家800元保证修好,结果还是没修好,还说我把芯片焊坏了(本来没有EP2故障的)看来他找的是伪专家,没办法客户发飙了,他只好买了个新板,今天下午去装,还不知道行不行。这下看来是后悔了,大家有疑难故障一定要发毛工啊,不然越搞越糟糕!谢谢毛工!

1,非常感谢顶我。我喜欢你的认真,现在有这样刻苦的不多了。你是好样的。我想,你现在应该明白一些道理了。
  客户跑了才是最大的败笔。有难度的时候,该请外援的就得请,出点费用又没有关系的。拿到板子,自己一看我修的哪里,立马就明白了。这样的提升自我,才能牢记在心。我的电脑里,记录了我修三菱板以来,所有板子的故障,坏元件,和处理办法,当然还有价格。有客户问,我都会告知的。
2,高仿的三菱,维修中也经常遇见,不可怕,和三菱一样修就行了。只是他的工艺和材料差点,原理么,肯定一样的啦。
3,EPE2---这个故障,应该不是你修出来的,我觉得他是冤枉你。极大的可能是他。因为在你手是EUUT,EOU的故障。
  不妥之处请批。你修多了,一定会超过我的。

网友J:
三菱的EUUT故障,  我公司修过好多的。 还是有一些不能搞定,大小板子发了5-6块给毛工修了。。。。。。

顶一下  毛工------三菱维修的“黑马”

网友I(2015-03-30):
回复 网友J:
谢谢,同行的支持。只有靠大家板子多来,故障很奇特,我才有进步的机会啊。

再次感谢。

网友K:
E500系列5.5KW的报E0C3能修吗?E700系列的2.2KW的报E7能修吗?我这有一大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E500系列5.5KW的报E0C3能修吗?E700系列的2.2KW的报E7能修吗?我这有一大堆

E540-5.5   有价值修的。E740-3.7以下的,没有价值修,二手的便宜呀。

网友L(2020-09-21):
回复 网友I:
毛工,我有台三菱A700 11KW的通电报欠压,监视电压90几伏,更换驱动板上的M62301FP模数转换芯片后上电不报警,监视电压也正常,但是放置一两天后在通电又变成欠压了,反复更换过3 4次模数转换芯片,都是放置一两天就不行了,请问这在问题遇见过么,能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