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2):
各位大神好,我第一次接触到国外的电路图,有些地方看不懂,请大家指教一下![upload=jpg]/uploadImages12/98ae1933aca33951e79d587de15d396500472248.jpg#8J3RC64@_ND~R(9(66}W_`D.jpg[/uplo
比如说/8.A6是什么意思,AWG16,-X1,+G1,什么意思,我觉得和中国的线号差不多,但是还是不明白。还有就是电路上的小圆圈和\也看不懂。烦请大神给解释一下!

网友A:
没图没真相

网友B:
谁也看不懂!

网友C:
没图说个鬼,上图来!

网友D:
楼主先看一下电气制图规范吧,上面有说明8.A6、AWG16、-X1,+G1是什么意思,国标的和国际标准相同。

网友E:
LZ 您的图片没有上传成功呢。

网友F:
     LZ 您传个图片上来,8.A6可能相当于坐标。

网友G:
没看到图,但大体来说“/8.A6”是参考指出这个元件在第8责纵向A区横向6区有同一个元件;AWG16是指线径(国外标注),
-X1前面有短横一般表示元件,-X?大多数用来表示接线端子;+G1前面有+号一般用来表示位置即图纸表示所在布局位置

网友H:
电气图 通常就三常见标准 国内国标  欧洲标准 和小日本标准  主要是电气符号上的区别 和表达方式不同

网友I:
具体看哪个国家的图纸就要对应该国家的电气标准和规范。

网友J:
就图形符号而言,国外的和国内的区别不是很大,标示都应该能懂。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嘛。这是世界性的。问题的关键是读图的规则,各家的图纸标注还是比较有特点的。一旦知道了他的读图规则,那就基本能看明白了。

所谓读图的规则,指的是每张图的相互之间的联系规则,他的输入来自何方,输出又去哪里。这些标注如果能看懂,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K:
没见图图啊。

网友L:
上个图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传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
回复 网友J:
图大概我能看懂,但是就是这些注释不明白。我刚毕业,在学校也没见过国外的电气图,所以第一次看觉得比较麻烦,还请大神给指导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能不能麻烦给个链接呢,我网上也找过了,但是找不到和这个图相关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好,能不能麻烦给个链接呢,我网上也找过了,没有找到欧洲版的,谢谢!

网友M:
/8.A6     代表页码为8,A行6列
AWG    表示美标电缆,附美标规格
-X1      表示该端子排编号为X1
+G1     表示该部件的安装位置代号为G1,类似还有=,==,++这些符号来区分
AWG (American Wire Gauge) 是指“美国线规”
AWG规格
AWG规格    AWG   AWG
线号       英吋      公厘(毫米)      英吋        公厘
1         0.2893        7.35        0.300        7.62
2         0.2576        6.54        0.276        7.01
3         0.2294        5.83        0.252        6.40
4         0.2043        5.19        0.232        5.89
5         0.1819        4.62        0.212        5.38
6         0.1620        4.11        0.192        4.88
7         0.1443        3.67        0.176        4.47
8         0.1285        3.26        0.160        4.06
9         0.1144        2.91        0.144        3.66
10        0.1019        2.59        0.128        3.25
11        0.0907        2.30        0.116        2.95
12        0.0808        2.05        0.104        2.64
13        0.0720        1.83        0.092        2.34
14        0.0641        1.63        0.080        2.03
15        0.0571        1.45        0.072        1.83
16        0.0508        1.29        0.064        1.63
17        0.0453        1.15        0.056        1.42
18        0.0403        1.02        0.048        1.22
19        0.0359        0.912       0.040        1.02
20        0.0320        0.813       0.036        0.914
21        0.0285        0.724       0.032        0.813
22        0.0253        0.643       0.028        0.711
23        0.0226        0.574       0.024        0.610
24        0.0201        0.511       0.022        0.559
25        0.0179        0.455       0.020        0.508
26        0.0159        0.404       0.0180       0.457
27        0.0142        0.361       0.0164       0.417
28        0.0126        0.320       0.0148       0.376
29        0.0113        0.287       0.0136       0.345
30        0.0100        0.254       0.0124       0.315
31        0.0089        0.226       0.0118       0.295
32        0.0080        0.203       0.0108       0.2749
33        0.0071        0.180       0.0100       0.254
34        0.0063        0.160       0.0092        0.234
35        0.0056        0.142       0.0084        0.213
36        0.0050        0.127       0.0076        0.193
37        0.0045        0.114       0.0068        0.173
38        0.0040        0.102       0.0060        0.152
39        0.0035        0.089       0.0052        0.132
40        0.0031        0.079       0.0048        0.122
41        0.0028        0.071       0.0044        0.112
42        0.0025        0.064       0.0040        0.102
43        0.0022        0.056       0.0036        0.091
44        0.0020        0.051       0.0032        0.081
45        0.0018        0.046       0.0028        0.0717
AWG        American Wire Gage (美制线规)

网友N:
引用 楼主:
图大概我能看懂,但是就是这些注释不明白。我刚毕业,在学校也没见过国外的电气图,所以第一次看觉得比较麻烦,还请大神给指导一下!
那你学习一下EPLAN P8这个软件吧!学完后就能找出答案啦!

网友J:
回复 楼主:

这么简单的图,如果看不懂,那说明基本功太差了。这个门槛你还得迈呀。

网友O:
EPLAN这个软件确实功能很多!画图很方便!

网友P:
楼主多多的看看国内的,然后总结一下,酒差不多了!

网友Q:
应该是图号, 有软考备的话,应该能直接 生成元件清单 方便采购,也可以成为你们下次采购备件的时候的采购号。 个人理解是这样的,具体的你给外国的供应商打个电话或发个邮件确认一下。

网友R:
多看看国外的图纸,对自己画图有帮助。国外图纸都画得蛮规范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M:
/8.A6     代表页码为8,A行6列
AWG    表示美标电缆,附美标规格
-X1      表示该端子排编号为X1
+G1     表示该部件的安装位置代号为G1,类似还有=,==,++这些符号来区分
AWG (American Wire Gauge) 是指“美国线规”
AWG规格
AWG规格    AWG   AWG
线号       英吋      公厘(毫米)      英吋        公厘
1         0.2893        7.35        0.300        7.62
2         0.2576        6.54        0.276        7.01
3         0.2294        5.83        0.252        6.40
4         0.2043        5.19        0.232        5.89
5         0.1819        4.62        0.212        5.38
6         0.1620        4.11        0.192        4.88
7         0.1443        3.67        0.176        4.47
8         0.1285        3.26        0.160        4.06
9         0.1144        2.91        0.144        3.66
10        0.1019        2.59        0.128        3.25
11        0.0907        2.30        0.116        2.95
12        0.0808        2.05        0.104        2.64
13        0.0720        1.83        0.092        2.34
14        0.0641        1.63        0.080        2.03
15        0.0571        1.45        0.072        1.83
16        0.0508        1.29        0.064        1.63
17        0.0453        1.15        0.056        1.42
18        0.0403        1.02        0.048        1.22
19        0.0359        0.912       0.040        1.02
20        0.0320        0.813       0.036        0.914
21        0.0285        0.724       0.032        0.813
22        0.0253        0.643       0.028        0.711
23        0.0226        0.574       0.024        0.610
24        0.0201        0.511       0.022        0.559
25        0.0179        0.455       0.020        0.508
26        0.0159        0.404       0.0180       0.457
27        0.0142        0.361       0.0164       0.417
28        0.0126        0.320       0.0148       0.376
29        0.0113        0.287       0.0136       0.345
30        0.0100        0.254       0.0124       0.315
31        0.0089        0.226       0.0118       0.295
32        0.0080        0.203       0.0108       0.2749
33        0.0071        0.180       0.0100       0.254
34        0.0063        0.160       0.0092        0.234
35        0.0056        0.142       0.0084        0.213
36        0.0050        0.127       0.0076        0.193
37        0.0045        0.114       0.0068        0.173
38        0.0040        0.102       0.0060        0.152
39        0.0035        0.089       0.0052        0.132
40        0.0031        0.079       0.0048        0.122
41        0.0028        0.071       0.0044        0.112
42        0.0025        0.064       0.0040        0.102
43        0.0022        0.056       0.0036        0.091
44        0.0020        0.051       0.0032        0.081
45        0.0018        0.046       0.0028        0.0717
AWG        American Wire Gage (美制线规)

就是这样的,你看一下工业电气学的话,这些都会有的,只是线的标准不一样而已

网友T:
其实国外的图纸做得还是很细致的,一般为上层代号/电缆号-图纸所在页数-元件符号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个我看的懂,我看不懂的是那些英文标注。

楼主:
回复 网友M:
谢谢,你这么一解释,电路图就明朗了。

网友J:
回复 楼主:
不会吧?专业的英文标注都是国际通用的符号,在哪都能查到。而且那些数字就是参数,电机的,断路器的,热继的,电缆线等等,你如果看不懂,那国内的这些东西的标示你也看不懂了。都是一样的标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