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2):
查E23.4为CPU通讯门阵列故障,很多都说是pc929坏了,我只跟开关电源加电检查电压,发现6只929参数一样的,不知怎么办了。。。。

网友A:
还是检查通信电路吧,

楼主:
我只给控制电源加电,这时操面板作有了显示,但没有报警,这正常吗?

网友B:
变频器应该要输出平衡才正常吧

网友C(2019-03-09):
今天碰到日立SJ300报警E23.0,上电就报警,看故障解释是主板芯片CPU和电源板CPU的通信问题,经测量有两个光耦不行,换掉上电就OK了,光耦是在主芯片旁边的

大家有问题提可以提,相互学习,,可以加微信177 5769 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