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tk6100屏问题

楼主(2014-10-22):
去年用的程序,今年用在同型号上出了问题,型号:TK6100IV5
问题很奇怪,只是将PLC由中型机改为小型机,屏中相应I/O地址做修改.
程序画面
屏显示的画面
谁能帮助我,这是为什么,怎么解决.

网友A:
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一个一个的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一个一个的改了。
与新PLC有关的都改啦,是不是要删了重做?维纶屏就这样?

网友B:
没通讯上吧!

网友C:
请问你具体是什么plc,是只有这一个画面如此,还是其他的画面都出现元件丢失的情况?

网友D:
用不同版本的软件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通讯上吧!表情还是您有经验,还有谁家屏有这特点?
今天跑了100多公里到客户看看,情况属实,发现通讯故障,所有与PLC有关的都没有显示,显示的都没有关联,可以翻页,由于问到的都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有怀疑通讯造成。下午先解决通讯问题,由于软件里没有TK选项,还怀疑程序不是去年的最后应用程序,在确认后,才怀疑是电缆问题,打开一看傻了,接线错误,改正后一切正常。

网友E:
没有 通讯上?PLC 地址有问题

网友F:
回复 楼主:
呵呵,维纶的屏和别人不一样,没通讯上的直接不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 通讯上?PLC 地址有问题
会有什么问题,请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具体是什么plc,是只有这一个画面如此,还是其他的画面都出现元件丢失的情况?
所有与plc有关的图标都没有显示

网友G:
型号改了驱动也要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型号改了驱动也要改了
显然没有认真看回复,请看6楼.

网友C:
那就是没有通讯上,你新建程序只做一个PLC元件测试下,如正常,可以复制原程序到此工程中。

网友E:
回复 楼主:
通讯线不对或通讯设定错了,最不可能的是通讯口坏了
大部分是通讯线接错了,你看评上那个通讯指示灯闪烁是否正常?
另外威纶MT系列与TK系列不能共用通讯线

楼主帮我顶一下帖子,谢谢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5016

网友H(2014-11-23):
引用 网友F:
呵呵,维纶的屏和别人不一样,没通讯上的直接不显示出来
这也是威纶人性化的设计思路,很好啊,通讯有问题时比较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