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ppi 数据线不能通讯 装了驱动也没反应

楼主(2014-10-23):
装了驱动也没反应[/upload]
驱动怎么在这里

网友A:
黄色的问号表示驱动没有安装上,或者装的不对。

网友B:
原装的线是不需要装驱动的 安装软件时选择PPI 联机时选择也可以 如果你是USB转的串口的 哪么你用COM3 就可以了

网友C:
这条线是不用装驱动的。

网友D:
我这样用过,网上买的WIFI虚拟串口,可以连接,但很不稳定!
请直连,不要幻想使用WIFI,如果用WIFI 建议自己使用局域网连接(200用243-1)

网友E:
是不是COM口没有对上

网友F:
是不是com口接错了

网友G:
西门子200PLC的通讯口是485的,编程软件上的COM口应该设置为COM3.

网友H:
楼主什么系统啊WIN7的?

网友I:
什么样的线;线拔了看一下COM3还有没有显示,如果没了就说明是COM3,在软件里选对应的COM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