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3):
各位 请教正在运行的设备突然模块sf报警,断电复位后,所有信号中断,无显示,报PLC地址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 请教正在运行的设备突然模块sf报警,断电复位后,所有信号中断,无显示,报PLC地址错误。
是什么品牌的PLC,有可能是通信地址错误造成的,先查通信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