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华变频器A100跳E004故障,跳欠压故障如何检修?

楼主(2014-10-23):
一台2.2KW客户邮寄过来,上电显示正常无接触器吸合声,运行跳E004,欠压故障,直流母线电压测量正常,变频器显示为0,应如何下手啊,机器谁然没有太大的维修价值,但是这个牌子第一次接收,想研究一下,已备后用,谢谢各位高手指教一二。

网友A:
继电器不吸合,运行肯定要报欠压,继电器没问题的话,顺着继电器线圈电路往上查

网友B:
把继电器之前的驱动三极管人为的给个基极电压或把C、E短接,让继电器上电即自吸合,,看运行是否还报欠压,如OK算是维修成功。这种机真的没维修和研究价值…

网友C:
楼上大侠说得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方法是无效的,因为直流回路电压时正常的,CPU检测电路键盘显示的母线电压时0V,运行还是会跳故障代码的,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D:
直流电容在哪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把继电器之前的驱动三极管人为的给个基极电压或把C、E短接,让继电器上电即自吸合,,看运行是否还报欠压,如OK算是维修成功。这种机真的没维修和研究价值…
如果让继电器上电即吸合,这样做是不行的,会爆掉整流模块,正确的方法是先检查或更换继电器,若不行在查前级继电器驱动及主回路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
最近比较忙,没有来得及更新,这几台变频器已经修好了,自我总结一下以备大家日后参考使用,通过近期检测分析各电压基本正常,直流母线电压检测是通过两个电阻降压通过一个电容分压后通过排线到控制板上,通过TL0841反馈到CPU,,电源部分由两个插件的色环电阻通过检测发现已经变值更换后直流母线检测电压显示520V正常,通电试机一切正常,各项输出电压正常。
电源部分由两个插件的色环电阻通过检测发现已经变值更换后直流母线检测电压显示520V正常

网友D:
是分压采样,还是变压器二次采样

楼主:
变压器二次采样

网友F:
这个是变压器二次输出用两个1/4w的电阻分压得到母线检测信号,那个10K的容易坏,是不是。

网友G:
南方安华的变频器!质量不怎么样的啊 !常常爆管子!以前用这个大概用了几百台!返修高达百分之7---8了!现在没有用这个牌的了!看楼主的应该是老型号的了!现在都改版了的 !

网友H(2019-05-28):
E6电容1uf50v损坏也会

网友I:
电压采样电路的采样电阻故障 LL084故障 以及24V反馈电路即继电器吸合检测电路 继电器线圈供电电路故障 继电器不吸合都可以时变频器显示欠压 故障。